[家电] 美的冰箱减震垫解决压缩机低频噪音

楼主(2024-06-22):
结婚买的美的白色双开门冰箱,好看是真的很好看,住进来发现压缩机全功率147w工作时有低频噪音,在屋子都能听到。
报了维修上门测了下分贝能达标,维修员说没办法处理,压缩机就这样。
只好自己动手拆看看了。
结构不复杂,观察就是压缩机工作震动导致的,可能跟冰箱底板有共振,所以才这么吵。
正好手头有硅胶减震垫,比了下尺寸厚度也合适,就试下了
如图:

加了减震垫,效果立竿见影,低频共振声音几乎都没了,离近了听是那种类似马达旋转那种声音。不会吵人了。
垫子比原支撑橡胶柱略高一点,相当于现在压缩机完全坐在了垫子上。
原减震应该是大小或材质原因,减震效果不佳。
不知道为啥美的没有这么搞,一片减震垫零售才1 2块钱

网友:
节约成本,定时损坏,按时报废,这是现在这些厂家的必须操作

网友A:
用料太省料了, 现在冰箱外壳还不到上个世纪的冰箱外壳的三分之二的厚度. 所以比较容易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太省料了, 现在冰箱外壳还不到上个世纪的冰箱外壳的三分之二的厚度. 所以比较容易共振.  ...

确实省料,板子都薄的很。
家里得老海尔小王子冰箱,用了20多年也没坏,那时候东西太耐用了。
太老了加上控温也不准了,又换的还是海尔。也省料,但是感觉比我这美的得强点

网友B:
就是减震垫不行了,以前真是橡胶的,现在可能是回收料或改性塑料。你现在状态相当于换减震垫

网友C:
让你赶紧换的节奏

网友:
成本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减震垫不行了,以前真是橡胶的,现在可能是回收料或改性塑料。你现在状态相当于换减震垫 ...

嗯确实不是橡胶,是那种偏硬的,泡沫海绵的手感。
还以为都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赶紧换的节奏

新冰箱啊,还没满一年。

网友:
看压缩机底部有3个眼,中间那个空着,应该是减震部分被精简了。

网友:
呀呀呀?全铝管

网友:
这就是我不买美的的原因,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少

网友:
真的是铝管 这能用几年?

网友:
现在都是铝管了~好可惜啊。铜管都没有了

网友(2024-08-21):
我去年买的海尔双开门,也是低频共振很大,什么时候受不了,也改改

网友(2025-03-08):
我这美的的入门法式冰箱也响,一直以为是没放平的原因。

网友:
压缩机烫手,你的硅胶垫没问题吧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减震垫不行了,我用硅胶增加换上,但是挡不住减震垫老化,因为压缩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