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弯头USB数据头

楼主(2024-06-23):
车上需要一个充电的地方,点烟器位置被我无情拒绝了,于是就把目标瞄准 了扶手箱的USB口。扶手箱的USB口正对后排,传统数据线很碍事,而且久日久之就会断,还容易引起短路!去某宝转了一圈,弯头数据线要好几块一根,咬咬牙,忍了!
这不上个月入了一台普通的3D打印机,就借鉴网上的图片,自己搞了一个USB的头子

用插针连接洞洞板和USB公头,我这锡堆的有点多,感觉堆多一点,稳一点

顶上只冒了一点点头

看着还是有点样子了吧

接下来就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画图依然用的cad2022

打印。。。第一次打印,速度快了,挤出来的料还没粘在平台上就被喷嘴带走了,我的解决方式是底子一层用低速(20%)铺好了在提速,这样就完美了

成品,看起来还是有那个模样了

卸掉支撑,整体呈现

来个正面

最后不知不觉就做完了,感觉这个收口子的方式好垃圾,贼丑,无所谓了,反正在车上,自己又看不到

打完收工。。。
整体就如此了,可以批评,但不要提建议了,不想改进 了,也没有改进的意义了因为这东西用的地方太可怜了,连某宝都没几个在卖

网友:
呵呵 外观差点

网友:
有装备就是方便

网友A:
为什么不吧线焊接好再打印成一个整体呢

网友B:
自己能打印就是好啊

网友:
有了3D打印机就是不一样,壳子看着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打印就是好啊

很多小东西,买有要一两块,甚至一二十块,感觉不划算,如果没有,又显得那么的不完美,一下就脑袋热起来了,这一热,票子就稀里哗啦溜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打印就是好啊

对的,很多事情都是只差这么一点,但唯独这一点,3D打印能解决了

网友:
一般人打的东西价值肯定比不上打印机的钱,但是有打印机只要有想法就马上能有成品。就是咱们这种非专业的建模水平太差,不然这个接头完全可以加个卡扣或者查扣就很完美了

网友:
我明白DIY的过程是无可替代的,是充满乐趣的,但我想说,就这种弯头USB线TB上几元钱一根,还是合金外壳的……因为我买过。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吧线焊接好再打印成一个整体呢

这介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4-11-27):
这个有现成的,左右方向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