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三脚架在风中会有轻微抖动,咋办好呢?

楼主(2024-06-23):
画面抖动,有时候也是挺难受的

各位是如何避免三脚架随风抖动的?

网友:
拍个黄瓜,凉拌

网友:
一般只能增加三脚架的重量,有的三脚架上面有挂钩可以挂个重点的包,我个人喜欢铝合金材质比较粗的三脚架本身就非常重。

网友:
1、三脚架不行,咋弄也没用
2、三脚架好的,不至于
3、风太大,还是别去了

网友A:
你这风得多大呀!

网友:
按照初中学习的物理原理,不怕三脚架坏,就在架子上挂沙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得多大呀!

风不大,可能三脚架硬度不够

网友B:
在三脚架上挂个重点的包或重物(砂袋、石头、矿泉水瓶)。

网友:
买好些的三脚架,厂家会告诉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三脚架上挂个重点的包或重物(砂袋、石头、矿泉水瓶)。

可能不是整体动,感觉上面的杆子有韧性,会被风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