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晾衣架电机组装的厨房电动升降调料拉篮

楼主(2024-06-23):
姐姐家里装修 刷抖音看到别人装了也想要一个 ,照着给做了一个。总成本240  电机190  两个置物架30  不锈钢滑轨14  乱七八糟螺丝角码的10块钱左右。 要是咸鱼买拆机电机成本能在压低100  第一次做没把握买了个新的。过程就是在置物架和滑轨上打孔  用角码把置物架和滑轨连接在一起。

网友A:
没觉得这玩意有什么卵用,还是刚性连接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这玩意有什么卵用,还是刚性连接好...



女人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刚性链接怎么整  用电焊吗 我手头工具只能想到角码链接

网友B:
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中看不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人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刚性链接怎么整  用电焊吗 我手头工具只能想到角码链接 ...

直接用膨胀螺丝把调味栏挂到瓷砖上...

---------------------

网友:
新鲜劲一过去,就觉得一点都不实用,别的不说,那么多犄角旮旯,打扫清洁就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中看不中用

你知道太多了,啪!!!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中看不中用

女人就喜欢这些 , 我自己用的话都懒得整

网友C:
为了科技感而做的反人类设计,就像汽车的隐藏门把手,等遇到下雪冻雨,就xxx

网友D:
总成本超过一千了,估计你得做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成本超过一千了,估计你得做好几天

什么  我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科技感而做的反人类设计,就像汽车的隐藏门把手,等遇到下雪冻雨,就xxx ...



网友E:
你用过APP控制的吸顶灯吧,就跟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过APP控制的吸顶灯吧,就跟你这个差不多。

吸顶灯声控的好   躺床上就能开关

网友:
被抖音洗脑的结果,看到啥都想买,最后家里整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