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净水器pp棉滤芯 劈开看横截面

楼主(2024-06-23):
用了10个月的  ,看起来还可以不是很脏   泥沙不大。那个白色的第二个滤瓶里面的

网友A:
会不会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智商税

不是  ,这个是前置滤芯  后面还有ro膜过滤水垢   我们这水硬度太高了  烧水表面一层白色 喝起来带点苦涩的。你是不是南方的

网友B:
不是很脏  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脏  可以继续用

两块多钱一个  拆开了就换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是前置滤芯  后面还有ro膜过滤水垢   我们这水硬度太高了  烧水表面一层白色 喝起来带点苦涩 ...

南方?南方一样有TDS500+的自来水。。。

这个RO前面传统是PP+碳+PP,两级PP作用不大的。。。

现在用塑料或者衬塑水管,杂质不多,PP滤芯的确没啥肉眼可见的杂质。
相对旧一些的小区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方?南方一样有TDS500+的自来水。。。

这个RO前面传统是PP+碳+PP,两级PP作用不大的。。。

感觉南方大部分地方水质要好  以前去浙江台州  自来水烧水都没水垢,我家要是有这个水质就好了。我前面这个黑的滤芯是净水器和厨房水龙头共用的滤瓶里的   净水器的第一级pp还是白的

网友D:
原来我也想买,看了单位的半年多没换的滤芯后发现还是不要的好。里面都很脏很脏,换的师傅说3个月要换一次,做不到就别买了

网友:
里面还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也想买,看了单位的半年多没换的滤芯后发现还是不要的好。里面都很脏很脏,换的师傅说3个月要换一次 ...

不会换滤芯垃圾一直堆积时间长了就容易成为污染源,我这个第二个滤芯还是白色 说明第一个拦截率还可以

网友:
我在四川挨着重庆这边,小乡镇,水质很差,自来水肉眼明显可见的有点颜色,第一级PP棉上泥特别多。

网友:
这是过滤泥沙的

网友:
PP棉只是粗滤,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网友:
只能说明水清,不能代表水质!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南方大部分地方水质要好  以前去浙江台州  自来水烧水都没水垢,我家要是有这个水质就好了。我前面这 ...

可以过滤泥沙,但过滤不了产生水垢的杂质,水最好烧开了喝比什么都强

网友:
里面居然还这么白,下次自家的多用一两个月再换

网友:
美的净水机PP滤芯30多元呢

网友:
过滤还是有用 的 ,自来水厂的水原来还行,现在么,看看现在水质标准就 明白了,,原来不能喝的现在都能 喝。。我差不多2-3月就换一次,时间久了,杂质也多了,水不就 又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过滤泥沙,但过滤不了产生水垢的杂质,水最好烧开了喝比什么都强

后面还有ro膜,过了ro的水我也习惯烧开喝  口感好

网友:
里面还白白的,换早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