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垃圾虚标led筒灯 电容爆了,还有频闪

楼主(2024-06-23):
5w用功耗插座实际只有1w多一点,不知道我妈搁哪买的这些垃圾货,  准备全换掉了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路容易坏

瞎说,如果是好的阻容寿命很长的...

------------------------

网友B:
我淘宝2元多买的LED灯标39w,很亮的,用了几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

网友C:
是耐压不够,还是温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耐压不够,还是温度太高

我感觉是用料太垃圾  丐的要命

网友:
还真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2元多买的LED灯标39w,很亮的,用了几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

2元39W?实际功率吗?车在哪,我要上车。

网友D:
明显灯珠爆了一个,失去钳压作用,电容上的电压超过电容耐压导致。

网友E:
把照片拍清楚点更容易看清楚

网友:
灯珠有黑点已经烧了。下次换好点灯具,或者买灯板加恒流源套件。

网友:
老人家哪里知道那么多,便宜就行

网友:
用着的时候是好灯,灯闪就说是垃圾灯

网友F:
本来用料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灯珠爆了一个,失去钳压作用,电容上的电压超过电容耐压导致。

原来是这样 有个灯珠有个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照片拍清楚点更容易看清楚

嗯 这个随手拍的  太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用料不咋地

用料差到极致了  线都是铁的  吸铁石能吸

网友:
质量一般般

网友:
成本够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