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线性电源TPR3060拆机

楼主(2024-06-23):
龙威线性电源TPR3060拆机

楼主:
电压电流测试

网友A:
电源
好像是24个3055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
好像是24个3055功率管

是的,还有48个in5402整流管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龙威的大电流线性电源,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线性的好用,就是有点重

网友B:
好东西,啥场合用的,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啥场合用的,这么大?

电镀老化实验场所

楼主:
图纸参考龙威TPR30-30,都是HA17741控制电压电流

网友:
这个质量好

网友:
这么大电流,工业用的

网友:
60A这个电容发热量应该很厉害

网友:
高大上产品

网友:
0-30V  0-60A  ?
这个可能是工业上用的线性电源吧。

网友:
这么大个,我还以为是个电焊机呢

网友:
变压器可以diy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
大家伙,看散热器、风扇,负载工作时热量应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