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日新风尚--电蚊拍铅酸改18650锂电,真得劲

楼主(2024-06-23):
每年夏天电蚊拍简直就是集娱乐和解压于一体的大杀器,从买来就想改供电,但效果一直不错就坚持用了3年。

今年第4个年头,前几天拿出来用发现充满也不像以前那么得劲,怀疑是电池老化或者升压电容问题。
那就开干吧,最后顺利换成18650电池+Type C充电,效果杠杠的,我都想去地库体验一把,又怕别人笑话。

▼本来想说铅酸的都是垃圾,但看看这购买记录,才9.9包邮,用了3年且威力巨大,只能说真香

▼标签很诚实,直接说了就是铅酸,标签下有2个螺丝,只能破开了

▼正面2个指示灯,自下而上红色指示充电,绿色指示工作,最顶上是LED照明灯。
   侧面2个开关,自下而上按钮开关是高压放电,上面滑动开关2挡,1挡高压放电,2挡LED照明+高压放电(还可以检测电量,如果按下高压放电LED变暗就能判断电量)

▼5颗螺丝拆开,小铅酸断开,这么小个头还工作了三年也不错了

▼就一块电路板,正反面看看

▼电路板特写-充电部分

▼电路板特写-升压部分

▼测试了是电池的问题,今天要服役的主角登场,珍藏的SONY电池要发挥作用了。

▼比划了一下很好放置,去掉上部那个凸起就可以,底下的不动(固定螺丝孔的周边加强筋塑料最好不去掉)

▼一顿操作猛于虎,焊接+测试充放电和功能后开始归纳,Type C就用原来的缝(稍微打磨一点),AB胶水固定,背后塑料垫到卡扣之间

▼充电效果,那个缝有点丑,挡一下

全文完,又能愉快的跟蚊虫打仗了,试了下威力更猛了。正处在梅雨期,打开都能闻到臭氧味道(之前3年小铅酸也可以,但今年不行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9.9包邮72个的c口充电板你也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9.9包邮72个的c口充电板你也买了

太多了,如果3块钱十个二十个我肯定买...

----------------------------

网友:
电池更耐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9包邮72个的c口充电板你也买了

嗯嗯嗯,必须下手啊,带螺丝孔又小巧,堪称改造神器,就是充电慢了点。

网友C:
我也改过,改完之后搬家了,然后发现家里居然几年没蚊子了

网友:
原有的插脚口还要堵在原处更好

网友:
电池的引线有焊接吗?

网友:
9.9元72个的C口小板真是无处不在啊,哈哈

下次再改可以考虑输入部分升压到5V,用充电宝的小升压板就行

网友:
早上也改了一个,感觉威力比铅酸低好多,正在考虑要不要弄个升5v输出的小板上去,不知道会不会烧掉

网友:
电路板通用,很好

网友:
这个9.9的 可比我当初那个假货锂电版实际铅酸版的 要好

网友:
小铅酸电池还能用3年算很不错了,好多这种电蚊拍只能用1年,第二年想再用就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
9.9元只用了外壳,电蚊网+内部升压电路了

网友:
换了电池这使用时间更长,啪啪更有力

网友:
夏天蚊子多了,改电蚊拍的也多了

网友:
带照明的不错,现在新出的 ,都只是在网面底 里面 装个蓝色LED;拍面 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如果3块钱十个二十个我肯定买...



慢慢用,还可以送人,帮人改。。。

楼主:
耐用很多了,我估计一个夏天也不用充了,本身也没啥蚊子,主要是那种小蒙子一样的虫,梅雨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过,改完之后搬家了,然后发现家里居然几年没蚊子了

是的,蚊子如果楼层高,基本没有的,梅雨期主要是那种小飞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