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xbox360游戏手柄

楼主(2024-06-23):
这个手柄也是废品站倒腾回来的,线被剪掉了我自己接的线,一直连着电脑给孩子玩游戏,拆的原因是它不能连接我刚收回来的的xbox360主机,网上查了下说是这种山寨版手柄最低配的就是只能连接电视电脑,再高个配置就能连接游戏主机,最好的就是原装无线手柄,咸鱼看了下要100左右,太贵了,毕竟我游戏机收回来也才30块➕3个坏机械硬盘和一个电脑电源,于是趁着618跨店满减搞了两个有线的,也就45块钱左右。自带1t硬盘装满将近200个游戏,这下孩子们可以有个快乐的暑假了。

网友A:
看见电脑城贴标

网友:
现在这种山寨的xbox360手柄很便宜了。一直想搞个xbox360手柄,哪怕是洋垃圾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电脑城贴标

贴 这种 金光闪闪保修贴的数码产品,一般都是 低端、山寨货,如 TF卡、外设

网友B:
当年那台 90nm 的机器三红后,留下了一堆线一个无线手柄还有个电源,从此不再买任何微软出的硬件了(这之前还没玩过zune、zune HD 都是坑爹货)

网友C:
没联网吧还201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联网吧还2015年

是啊没联网,游戏都是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那台 90nm 的机器三红后,留下了一堆线一个无线手柄还有个电源,从此不再买任何微软出的硬件了(这之前 ...

之前没接触过xbox,网上也才听说三红,总感觉设计有缺陷。

网友(2024-11-15):
扳机手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