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型微风吊扇的调速控制器

楼主(2024-06-23):
朋友从网上购得,用于调整小型微风吊扇。刚开始我看到这个就觉得不可能。我说这种微风吊扇是永磁同步电机,不可能调速。。他说可以,并且这玩意很贵。花了40元买的。我说买个这种吊扇才不到20元,你花40多买这玩意?

于是本着看热闹的想法拆开看看,心想着无非就是晶闸管控制或者控制电容容量,但实际上这两种调速方式都不能调节这种微风吊扇。。。就当长长见识的心态拆开看看吧!

控制器外观,3米线长度,插头插座加遥控。

控制器, 能提供3挡风速调节和自动变速。还能提供定时器关闭功能。看到这里,内部猜想肯定有单片机了。

外壳没螺丝,全是柱栓和卡扣。用手指甲一扣就开了。拆开的一霎那,顿时觉得这玩意高大上起来了。心里的疑云立马消失。。原来是用的变频调速!怪不得能调同步电机风扇。。

电路板反面,两个按钮和10个LED状态指示灯。
LN4201 是一款高压驱动器,用于接收单片机发出的指令并且驱动高压场效应管进行工作。

再回到电路板正面 从右到左依次是 输入电感;平波电容;单片机控制器的电源;单片机;4个场效应管。

单片机型号是 FT61EC28 ,

FT61EC2X是辉芒微电子A/D型8位系列单片机,指令周期2T/4T可选。专门为需要A/D转换的产品而设计,例如传感器信号输入。此款单片机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0V至5.5V、多通道A/D转换、高耐用EEPROM、内置16MHz高速RC振荡器、内置32KHz低速RC振荡器、欠压检测、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和在线调试,提供SOP8、SOP14和SOP18三种封装选择。

应用领域:

门禁系统/报警器、温度传感设备、照明控制、仪器仪表、小家电等等。

用这款单片机是因为这个电路需要进行A/D转换用来实现直流变交流变频的功能。

4个 AP1N60MSI 。这是1A 600V N沟道 场效应管。看图就知道是把直流电再转换成相应赫兹数的交流电供应给风扇,来实现永磁同步电机的调速。。。

总结:这个控制器完全超出自己的想像,为了控制这种便宜的风扇进行了如此高的设计,这妥妥的就是一个变频器。当然,买它和用它的肯定不会在意它40多的价格。

网友:
表示看不懂,帮顶...

---------------------------

网友:
学习了。不明白的是,输入端接两个电感,起什么作用?

网友:
也许设计这个控制器是给更高级的风扇使用的,没想到它的服务对象价格不高

网友:
线控调速器还带遥控功能,看着挺高级。

网友:
整流后逆变调频率,可以做数显百分比多档调速,75赫兹加速模式,驱动比杂牌微风扇贵很多。

网友:
细想用途还挺广泛

网友:
小功率的单相交流电机不知能不能驱动

网友:
这个做到40还有的赚,确认不简单

网友:
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在乎成本的多少,学习贴,作者分析清楚,我是赶紧学习的。

网友:
虽然没太看懂,但感觉这个调速器挺值的。

网友A:
这玩意比一般小吊扇都贵了 小吊扇也就20 我之前买了定时遥控的延长线 是通过双向可控硅控制的 吊扇用没问题 我用来插电源给直流无刷电机风扇用几下就挂了 可控硅是1a  600v的 估计是大电容充电瞬间可控硅扛不住挂了

网友:
个人觉得 这个做的还不错 ,不过小吊扇都 拆磁铁 了

网友:
看着复杂,虽不便宜,值这个价

网友B:
我花了三十买了个变频器来调速。

网友:
还没普及或刚出来的就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比一般小吊扇都贵了 小吊扇也就20 我之前买了定时遥控的延长线 是通过双向可控硅控制的 吊扇用没问题 ...

直流无刷电机风扇本来就能无级调速,你还用那玩意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花了三十买了个变频器来调速。

变频器才30块这么便宜啊?

网友:
这个算是涨见识了,就是价格有一点高。

网友:
现在好点的风扇都有几档风速,没必要另加调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