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安耐美铜霸450电源,负载高就重启

楼主(2024-06-23):
游戏搬砖电脑的电源,24小时开机。开始一天自动重启两三次,慢慢一挂游戏就重启,后来开机进桌面就重启。换上狗东买的平头哥500w的电源一切正常。拆开看了没有电容鼓包,也没有烧烤的痕迹,哪位大佬给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感谢

网友A:
先换c35电容  如果不行查下ptc,再不行换后级保护芯片。最后可以考虑双管正激芯片

网友:
还是先排除电容的问题,鼓包只是电容容量下降的其中一个表现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c35电容  如果不行查下ptc,再不行换后级保护芯片。最后可以考虑双管正激芯片  ...

电源花50买的,按这套流程下来再买个也够了

网友:
这种电源废品站好多  我都捡了好多了

网友:
450W的电源,一般的电脑可用不了这么大的功率,看看哪路电源不稳?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也有可能容量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花50买的,按这套流程下来再买个也够了

拆修PC电源可是一个耐性的活计。
  现今咸鱼大量¥三十、四十块包邮拆机电源的年代,很少人有这个耐性了。

网友:
修理就需要耐心。。

网友:
这种电源可不好修呀!!!

网友:
最大个的电容电压多少?

网友B:
你要有电桥,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测一遍。没有的话,把所有电容都换成新的。八成故障就没有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有电桥,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测一遍。没有的话,把所有电容都换成新的。八成故障就没有 了 ...

不修了,买了新的了,这牌子的电源一般般,不值当

网友:
看着这电源做工还算不错的

网友:
450W真有这么高吗

网友:
也修过一个老电源的同样问题,电容全换了就好

网友C:
把所有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就好了。

不值当的,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