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专用三脚档位开关的原理及内部构造求解

楼主(2024-06-23):
家里的飞利浦电吹风用了好长时间了,终于可以退休了,决定拆开看一看里面,如图中所示。两个专用三脚档位开关,一个是用来控制冷热风的,一个是用来控制三档温度的,这种开关还是见得不多,向数码大神请教一下它的控制原理各个脚接哪里和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图一:拆解图

图二:两个专用档次开关

图三:具体的样子

网友:
记得三脚应该是 入、出1、出2 这样子。0档 是关 全断开,I档  是入线 接通出线1, 出线2还是断开,II档 是入线接通出线1和出线2

网友:
既然都拆了,何不全拆开看看开关里面的结构

网友:
既然退休了,何不拆开看一看里面。发挥余热。

网友A:
一般内部都是类似结构,很简单

这个图模拟的是开关的三种状态

网友:
不就是一个切换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部都是类似结构,很简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