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粉盒带芯片和无芯片, 是不是买无芯片的粉盒好点啊?

楼主(2024-06-23):
打印机粉盒带芯片和无芯片, 是不是买无芯片的粉盒好点啊?

俺想买个打印机......
先问下......
带芯片的粉盒是不是......
主要原因就是厂家为了多赚钱设计的??
归根结底多赚钱?
其他的原因好像还算好.

打印机粉盒带芯片和无芯片, 是不是买无芯片的粉盒好点啊?

网友A:
去买个二手的就行了,兼容鼓和粉盒都便宜,不需要纠结这些有的没的...

网友B:
还有不带粉盒带芯片打印机吗?不带芯片粉盒应是你要自己把原机上的拆下装到这无芯片的粉盒上吧

网友:
有些机器必须检测到粉盒芯片(无论有没余量)才能打印,有些粉盒芯片很贵的,可以把旧的装到新的代用粉盒上

网友:
新出的打印机都带芯片了吧,无非是检测不检测的问题

网友:
俺的2015好像是用无芯片的墨盒会报错 但是打印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带粉盒带芯片打印机吗?不带芯片粉盒应是你要自己把原机上的拆下装到这无芯片的粉盒上吧 ...

标准答案
不带芯片就是自己把老芯片拆了安上去

网友:
A4纸5%的覆盖率,怎么理解?

网友:
芯片是用来和打印机程序通信用的,可以读取耗材信息

网友:
那要看你做什么用 月打印量多少 需要什么功能  一般是有线无线连接  输稿器 双面器

网友C:
带芯片的不好   因为机器认为不行了就不能用了   实际上还能用

网友:
就是报提示,能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个二手的就行了,兼容鼓和粉盒都便宜,不需要纠结这些有的没的...

黑白激打这么便宜了,没必要买二手呀
看着外观崭新,其实是老黄瓜刷绿漆,里面都够受的;还有所谓的“全新惠普库存激打”,更是天坑

网友:
买副厂带芯片的就行,家用一年打部一包纸,没必要考虑灌粉的

网友D:
巧了,前段时间刚买了打印机,有心得
hp,推荐神机系列,都是佳能平台的,三星平台都是垃圾,不值得买
新机,就126a系列,带无线和不带无线,一机传三代,人走机还在
二手的,hp系列也有很多神机,因为确实几十年都不坏,强制停产了
hp1010,dpi是600*600的,价格便宜,耗材便宜,神机
hp1012/1015,dip是1200*1200的更清晰
1022n/1022nw是1200*1200的,带w的是无线的,多少能方便些

另外不推荐国产牌子,尤其是柳家的那个牌子,win10驱动都没有,找个驱动那个费劲,还要第三方驱动

芯片,有没有都行,反正彩格牌子的硒鼓只要50包邮,不嫌弃麻烦还有可装填粉的,一个芯片只要三五块钱

网友:
当然了,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牌子,brother的
兄弟打印机,尤其是能双面打印的,打印是真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芯片的不好   因为机器认为不行了就不能用了   实际上还能用

大师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前段时间刚买了打印机,有心得
hp,推荐神机系列,都是佳能平台的,三星平台都是垃圾,不值得买
新机 ...

非常感谢大师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