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董小姐家的空调不错,遥控器不咋地~

楼主(2024-06-23):
办公室里的空调遥控器,2个同款都坏掉了
故障现象就是不发射信号(装上电池屏幕正常,按键也正常,就是怎么按都没信号发射),用手机摄像头看过了
红外LED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莫非芯片坏掉了
看做工也不错,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差,一直觉得遥控器这玩意应该是用一辈子的玩意

网友A:
芯片上白色的东西是什么物质

网友B:
我家长虹的电视机有十年了吧,遥控器也是第四个了。

网友:
这玩意很少有坏的吧。。。。手里格力空调遥控器四十多个

网友C:
某个元件的引脚摔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白色的东西是什么物质

硅橡胶,我用手刮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个元件的引脚摔虚焊了?

我也是这么想,下一步我想把引脚重新走一遍锡

网友:
格力空调,还真没用过,家里四个美的空调,最老的一个十三年了还没加过氟,前阵子618帮别人买的米家空调,1480元1.5匹35的变频一级能效!!

网友:
2R2旁边有个管子,抠开胶可以看得到,可能是它坏了,跑一下走线看是不是经过那管子放大的。

网友:
其实都是代工货

网友:
只要马是好的,蹬坏了可以配,比买空调便宜多了。

网友D:
这玩意儿也需要打胶固定么

网友:
红外没信号,查红外走线

网友:
看到有晶振,摔过吗?

网友:
很正常,产业链分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长虹的电视机有十年了吧,遥控器也是第四个了。

我家的格力是09年的,遥控器还是第一个。

网友:
晶振和那颗电解电容都用替换法替换掉。

网友:
董小姐的空调当然要数外形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也需要打胶固定么

打胶是计划性淘汰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