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复航嘉GS800猛擎电源后魔改散热和加继电器,加大电容。

楼主(2024-06-23):
一个航嘉GS800电脑电源,额定700W,80plus铜牌认证。电源结构:主动PFC + 双管正激 +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 单路磁放大。老结构了,当然要比13700三极管的好不少。电源问题是不开机,经检测烧PFC开关管,二极管,PFC芯片6800也坏了。后级没有问题。更换所有损坏元件后恢复正常。顺便魔改一下散热,待机芯片也要加散热。另外增加继电器减少热敏电阻损耗,增加电源效率。另外大电容330uF只有270左右,在旁边增加一个68uf提高到真实的330uf。

1、电源外观

2、整个板子外观

3、并联68uf 400V电容

4、待机芯片散热片

5、变压器、MOS管和肖特基整流,增加散热片

6、增加继电器。

7、后级12V输出更换3300uf电容。

完毕。

网友A:
辣么大一个cob是干什么用的?光污染?

网友B:
把继电器换成可控硅应该也行吧

网友C:
大电容失容不少了可考虑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么大一个cob是干什么用的?光污染?

变压器散热片

网友:
楼主摊得好一手鸡蛋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继电器换成可控硅应该也行吧

那就麻烦了。用继电器简单,主要短接热敏电阻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失容不少了可考虑更换。

主电容的D值正常0.06左右,还能用。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都是环境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拆修PC电源可是一个耐性的活计。

  现今咸鱼大量¥三十、四十块包邮拆机电源的年代,很少人有这个耐性了。

网友:
继电器加得漂亮。。

网友:
遗憾的是cob亮不起来,会不会白费了一般功夫

网友:
继电器倒装不错

网友:
有这个水平,拆开了应该把低压电容都换成固态的,鱼上有混装固态卖,也不贵,买一袋能用很久的。这样机子就不怕高热了,只要风扇不坏,就无恙了

网友:
灯,赶紧去掉

网友:
继电器倒装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
灯珠么作用啊?怕电源不够热?

网友:
上面写的是LLC+ DC-DC结构,跟新电源差不多了,还有继电器提高效率。
但铜牌效能是假的,800是型号不是功率。

网友:
看到大个cob led灯就点进来了,结果是点不亮的灯。失望

网友:
用灯珠的铝基板散热?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