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单6的屏接到双8的板子上能部分显示吗?能修改BIOS让一体机从HDMI输出吗

楼主(2024-06-23):
最近搞了几块一体机的主板,有几个问题

一体机基本都是双8或者单8的屏,手头一般都只有单6的屏,那接上去能部分显示吗?主要是测试用,显示有点问题倒也没事,能看到一点就行,有没有可能?

另外有些板子的hdmi默认不开,要进系统以后才能设置,那直接修改bios文件有没有可能让他默认开hdmi?

网友A:
修改BIOS应该是可以的
第一个能不能哟用不太清楚

网友B:
显示颜色灰度亮度什么的诸多方面不匹配,有点图像,基本上看不清,我试过。

网友:
这个好像与USB接口还不太一样,信号是分路传输的。
具体的传输协议,还真不知道。
当然,如果真是大虾,改BIOS应该是可以的,貌似工作量不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颜色灰度亮度什么的诸多方面不匹配,有点图像,基本上看不清,我试过。 ...

那看来还是得单备一块双8的屏测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应该是可以的
第一个能不能哟用不太清楚

修改bios的话没有官方的bios能行吗?用软件备份的能解包识别吗?没搞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bios的话没有官方的bios能行吗?用软件备份的能解包识别吗?没搞过这方面的东西 ...

软件备份的不太清楚 如果是ami的用官方工具备份的应该没问题
编程器备份的可以
最好不要用其他网上的 可能要改ME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B:
显示颜色灰度亮度什么的诸多方面不匹配,有点图像,基本上看不清,我试过。 ...

是如何接线的呢?双8应该是2对CLK线,单6是1对,另外数据线接哪几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