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九阳无人破壁豆浆机(自动清洗),而无损接入HA(ESPHome)

楼主(2024-06-23):
这个型号是没有WIFI控制的(网购大约400大洋,个人感觉想当哇塞),我在LCD(控制板)与主板中间自己串个ESP32模块,把接收控制板的数据再加工下就转发给主板,基本完美操作、控制(就是故障警报、定时部分没有做进去,这部分有空再搞),整个过程拆机N多次,软件写的很差,都是CTRL+C,CTRL+V,反证功能可以用,是不?整个过程做到无损,
其它也是分享开源(立创开源广场找:拆九阳无人破壁豆浆机(自动清洗),而接入HA(ESPHome))

过程如下:
0-系统结构图与自己做的模块:

1-豆浆机外形

2-出豆浆与清洗水切换口

4-豆浆工作杯

5-纯净水水箱

6-豆浆杯(还有个强磁传感器),7-清洗水也有传感器

8-豆浆工作杯盖子可拆,方便清洗

9A-开始拆底部螺丝

12-内部

16-内部(二个陶瓷温度保险丝,一个控制主板供电另外一个是控制电机)

17-主板

18-主板安装上自己的模块后,一个字靓

19-实际也有WIFI接口,可能没有通信协议,感觉有可能是串口的

20-还有其它接口,

21-最后豆浆型号

22-Home Assistant的控制面,有空找做个专用卡才更能装B

豆浆机(通信协议)

ESPHome:

网友A:
这豆浆机越来越高级了,跟以前的豆浆机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豆浆机越来越高级了,跟以前的豆浆机比有什么优点?

自动清洗,豆可以提前放,按开始打才泵水(现在可以远程按,不想起床,老婆说可以),干豆300ML在11分钟内做好,很哇塞

网友:
内部外形看着挺高级

网友B:
豆浆机真高级,不过能搞到通信协议更厉害。

网友:
难道不出渣吗

网友C:
这个真会折腾啊,不过有些家电,比如小米的电磁炉,虽然也是智能的,也联网了,但不提供远程开关,就算是在手机上设置好了,还得去按一下电磁炉上的按键,证明你人在电磁炉旁边,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豆浆机真高级,不过能搞到通信协议更厉害。

自己接2个无线蓝牙串口,试多几下就有结果,控制过程都是明文的,后面才发现是WIFI接口,感觉是个串口控制的,但最后又没有时间玩就将就这样

楼主:
这个真的不会,与外面豆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会折腾啊,不过有些家电,比如小米的电磁炉,虽然也是智能的,也联网了,但不提供远程开关,就算是在 ...

折腾人生,为不了想起床按,老婆说这个功能可以

网友:
豆浆机是越来越高级了,导致人是越来越懒了。

网友D:
楼主这PCB是有针对性,自己画图自己贴片而成的吗?
你那对应的一对4P用途我知道,那一个2p黑线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PCB是有针对性,自己画图自己贴片而成的吗?
你那对应的一对4P用途我知道,那一个2p黑线嘛用的?
...

自己画的板子,自己焊的,那二2P是NTC,自己增加多一个测温度(豆浆工作杯的大约温度,不过实际有点差距,可能安装的位置不太适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自己焊的,那二2P是NTC,自己增加多一个测温度(豆浆工作杯的大约温度,不过实际有点差距, ...

为何要测温,判断口感温度吗?
我更喜欢用DS18B20,无外围电阻,自带校准,官方标称0.5度误差
关键是避免了ADC写代码,NTC还有各自的K值,来校准非线性

网友E:
现在的豆浆机都不出渣吗?

网友F:
以前的豆浆机变成现在的破壁机了,越来越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测温,判断口感温度吗?
我更喜欢用DS18B20,无外围电阻,自带校准,官方标称0.5度误差
关键是避免 ...

就做做样子,主要是NTC好固定,增加NTC没有其它功能,当然就是想知道豆浆工作杯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豆浆机都不出渣吗?

真的不出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豆浆机变成现在的破壁机了,越来越高级了。

感觉400很值,不过内部模具做工一般

网友:
这机子做的挺漂亮的。内部电路居然不做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