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捡到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4-06-23):
小区路上看到一只蓝牙耳机,捡起一看,只剩半只了,振膜和电池没了,只剩电路板,那就拆吧。
现在的工艺真是牛逼啊。

尾端充电接触部分

电路班很简洁,两个金色的小端子应该就是实现接电话、调音量等的感应器件吧

最下方这个MIC也这么小巧

网友:
23年42周的产品,还是挺新的。

网友A:
它的归宿就是垃圾桶

网友:
它的电池呢?

网友B:
已经被拆解过了。

网友:
现在蓝牙耳机越来越小

网友:
改造蓝牙音箱用?

网友C:
又看到π字样的芯片了...

-----------------------------

网友D:
长见识了,原来内里是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归宿就是垃圾桶

本来已经扔垃圾桶了,听10楼一说,把板子又捡回来了

楼主:
没见电池,原本应该在振膜后面的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被拆解过了。

估计是摔坏了,就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原来内里是这样的板子。

不到一平方厘米的板子,功能都有了

楼主:
改天试试,有5根线,黑白蓝绿,还有一根没外皮,两根接电池,两根接振膜,还有一根不知道接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已经扔垃圾桶了,听10楼一说,把板子又捡回来了

为了一碟醋包一盘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π字样的芯片了...



网友:
剩余价值可能就是7楼说的用途了。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还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可以改造制作蓝牙音箱,如果坏了就只能进垃圾桶

网友:
垃圾桶吧垃圾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