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ChipGenius v4.21.0701查不到安国的主控型号?是因为没更新吗?

楼主(2024-06-23):
这个怎么查主控型号?U盘不好拆,非要拆外壳会坏……

网友:
都知道安国了,用安国工具查看

网友A:
工具很久没更新了,像AU6989SN-TA这种就是认不出来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愿意接手更新数据库

网友:
不是万能的工具,也有漏网之鱼

网友:
安国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很久没更新了,像AU6989SN-TA这种就是认不出来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愿意接手更新数据库 ...

ALCOR_U2_MP_v21.06.01.01
这个能识别到,能识别是不是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
你这个多数是TA,比软件版本新,所以认不得。

网友:
安国主控芯片型号很多

网友:
用安国的量产工具,识别后,右键查看设备信息,就能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