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插座更换主控后不能联网

楼主(2024-06-23):
朋友工作室淘汰一批小米智能插座,有的是DC-DC电源炸掉,到后秒修,有的是主控挂掉了,我买了剪板主控板拆下主控更换上,现在是也能进入黄灯重置模式,米家APP也能搜到设备,但是联网到100%时就失败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更换的马牌主控

常按开机进入重置配对模式

APP能扫描到设备

开始连接中…………

跑到最后就失败了

路由器中也有这个设备

之前的维修图片:

网友A:
太智能了,知道你换了他的东西就罢工了

网友B:
SPI flash也要跟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智能了,知道你换了他的东西就罢工了

智能反被智能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也要跟着换

你的意思主控和FLASH还是加密绑定了?

网友C:
很方便  49一个   有十几个在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方便  49一个   有十几个在用 ……

我的没花钱,维修的成本也就几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主控和FLASH还是加密绑定了?

我怀疑是固件里有验证功能,当主要硬件改动时就不正常工作...

---------------------

网友E:
重新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
还得刷固件

网友F:
炸DC的怎么修还有三个没修复的

网友:
估计有其它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刷下固件试试

编程器固件吗?官网没有下载吧。
OTA的话,连不上多也就没有刷……

楼主:
编程器固件吗?官网没有下载吧。
OTA的话,连不上多也就没有刷……

网友G:
我记得是绑定固件的。如果用编程器拷贝一个正常的再写到另外一个上面,不知道行不行,可能串号就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是固件里有验证功能,当主要硬件改动时就不正常工作...

--------------------- ...

这种以太网芯片的MAC是不是固定的?会不会是小米官网要验证MA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以太网芯片的MAC是不是固定的?会不会是小米官网要验证MAC呢?

有这可能...

--------------------------

网友:
估计是3楼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DC的怎么修还有三个没修复的

这些很好修啊,哪个短路哪个坏就换哪个,直到把工作电作修出来就行。
我的坏的很乱,有NTC坏,有电阻坏,有DC转换管坏。。。。。这些都修好了,就是坏主控的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是绑定固件的。如果用编程器拷贝一个正常的再写到另外一个上面,不知道行不行,可能串号就一样的{:01 ...

这个也不对啊,SPI FLASH我也没动就是原本的固件,我再读个正常的写进来那也没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