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 Acer一体电脑 清灰 加SSD

楼主(2024-06-23):
这是2023年6月拆机清灰,转眼一年过去了。
机器是2012年12月买的,已经用了10年,从未拆过。
拆机的原因是开机后风扇特别响,一直在转。
机器正面

背面

各种标识。2012年4月生产的。

打开后盖,右上是显卡,右下是主板,中间是风扇,左上是光驱,左下是硬盘。
电源和笔记本一样,外接一个19V适配器。

主板和显卡  CPU是i5的

显卡周围都是尘土

清理后的显卡风扇

清理后的显卡

再拆CPU风扇

尘土把通风口都堵了

清理风扇

拆掉硬盘和光驱

硬盘是500G

光驱基本没用过

最后装了一块SSD 120G的,因为光驱比较薄,直接叠加在上面,没做任何改动。
目前使用正常,SSD没有噪音,不像机械硬盘运转是很大动静,速度也快。
用了快12年了,还能用几年?

结束

网友:
还能再跑三年,加油

网友:
一年就这么多灰呀

网友:
12年以前的电脑5年左右就淘汰没人用,,这12年以后的,用了10多年,还想用几年,,5*3要用的15年?

网友:
用10年才清灰,,,电脑轻度使用者。换了SSD,这电脑才能好用些

网友:
还可以战几年

网友A:
现在电脑性能过剩了。
得益于内存便宜啦、主频高啦。

2015年以后的电脑(起码内存16G以上的话),
至少能满足日常办公到2025年。

网友B:
一体机不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性能过剩了。
得益于内存便宜啦、主频高啦。

我捡的应该是12年的破本(DELL N4050 i5 2450M)如果不坏我估计用到2025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不好升级

增加内存和硬盘,
有的显卡可以升级

网友:
第一次见到独立显卡的一体机

网友C:
前几天,把10年前的机子也升了级,主板是微星B85M-E45的,刷成最新魔改bios,支持pcie转接nvme启动,原cpu奔腾G3258改成E3 1231V3(四核八线程),加SATA接口的东芝240G固态,显卡保留原来的nv  GT640,内存原来就是2*4G  ddr3 1600,不用加也行,还能再战3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把10年前的机子也升了级,主板是微星B85M-E45的,刷成最新魔改bios,支持pcie转接nvme启动,原cpu ...

2*4还是小了点,最少2*8

网友:
使用环境不佳

网友:
够狠的,才清灰

赶脚CPU和显卡都可以升一下

网友:
投资少可用年限不少

网友:
这个升级很不错!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
灰不少啊,有点吸尘器的感觉。

网友:
还带独显的
高级货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