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摩氧MO2-1LA制氧机

楼主(2024-06-23):
又拆一台便携制氧机,鱼塘收,现在也有卖!收来后同样分子筛失效,更换分子筛氧浓度只有70%左右。和卖家沟通后调节输出截流阀,在0.5升时浓度能到90%,但是觉得流量太少了,就调到0.8升将就用。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制氧机的浓度。泰帅sk8000,流量为2升时和1升时实测值

楼主:
氧立得制氧剂的实测值,a剂加b剂各一袋。大概能用十多分钟,具体时间没有测

楼主:
鱼跃yu300尊享版更换钠型分子筛实测值,2升流量下忘拍照片,大概88%左右。至此,等待高海拔地区的实测效果

网友:
制氧机对于慢性病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玩的好深入

网友:
老人用得多,佛山的像山寨厂生产

网友A:
医用制氧机必须达到5升。

网友:
治病救人的产品,还是需要调整好一些

网友:
看压缩机用的12V直流,便携式的氧浓度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用制氧机必须达到5升。

是的!我这个时打算去高原地区缓解用,要求没有那么高!不想买一次性的气罐,也不想租赁

网友:
高原地区制氧比平原还要打折扣

网友:
有些制氧机上,氧含量不是实际测的数据,跟流量档位直接关联!数据是骗人的!

网友B:
欧姆龙的制氧机制氧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制氧机制氧效果比较好

家用制氧机这个领域,欧姆龙真的算不上好,沈阳海龟才是一线品牌

网友:
还是高分子的,现在不是有那种半透膜,体积应该可以做的更加小

网友C:
换了分子筛,这么低的流量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分子筛,这么低的流量有何用

便携机,连续流量!适合户外和车载

网友(2025-09-10):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