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升级丐版特尖表笔

楼主(2024-06-23):
前段时间论坛PDD特尖表笔挺火的,也有坛友破拆看做工的,确实很烂。
几天前朋友在PDD买了两套好像是6块多包邮,送给了我一套。线挺软线芯细的跟鬼筋似的,笔尖那头没打胶可以抽出来,正好手里有攒红包买的高温硅胶线和香蕉插头,改之
先上成品

从表笔棒笔尖那头截断线,然后钢丝钳夹住线均匀用力不出意外可抽出笔棒里的线,用14AWG的线,为了方便穿线,表棒用4mm的麻花钻头扩孔,(!!!注意不能用电钻,掌握力道钢丝钳夹住钻头卷就可以了!!!)

原先准备用表笔带的弯插壳,无奈没合适的香蕉芯,我手里的太长就不截断了,就用直插香焦头了
线事先镀好锡,香焦头待焊接的斜口刮去镀镍漏出黄铜一样镀锡,表笔尖头上的注塑套不耐高温,稍加热即能取下来,以后再用502粘回去。焊接好的样子
简单测试,

再也不怕断线了

网友:
存了不少表笔啊。

网友:
可以,便宜好用即可

网友A:
改成旋转笔尖,转一下变成钩状测试头,转一下变夹子测试头,再转一下变成针状测试头

网友B:
费这么大劲改造,还有200毫欧内阻?太大了吧

网友C:
16AWG就够了,没必要14

网友D:
那么多表笔,坏了丢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旋转笔尖,转一下变成钩状测试头,转一下变夹子测试头,再转一下变成针状测试头 ...

太高级了,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这么大劲改造,还有200毫欧内阻?太大了吧

表不行底数高,实际几十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AWG就够了,没必要14

原先准备用13AWG的线,表笔棒穿不过去不能再扩孔了,再扩表棒就要断了,最后用14AWG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表笔,坏了丢了就是,

都是存的线,其中有一套是能换针和插线的表棒

网友:
PDD上的便宜货线芯都是很细的。

网友:
不错,改造很完美

网友:
表筆是直接接觸我們手的東西,樓主用心改造。

网友:
改造很完美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回去我要测下表笔的内阻

网友:
看起来不错 我也要去买几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