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焊机烧黑了

楼主(2024-06-23):
四个IGBT坏了三个,驱动电阻也断,闲鱼买了四个在路上,看似是隔离的电路不会影响到前端。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参考资料顺便研究一下焊机电路。

网友:
这是哪短路了?要不也不会烧成这样呀

网友:
烧成这样了,得挨个元件检测。

网友A(2024-08-12):
IGBT击穿导致烧了驱动变压器的电阻,那个就是电阻和二极管组成一个简单的整流电路,很多逆变焊机都是用这样的驱动方式,可以加强驱动能力和隔离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击穿导致烧了驱动变压器的电阻,那个就是电阻和二极管组成一个简单的整流电路,很多逆变焊机都是用这样 ...

整个焊下来全部检查无误,更换后恢复。多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JvEI_q5Z0qALHCkfUf4Fw?pwd=292r 提取码: 292r喜欢的可以下载来看看,焊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