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俩罗技102鼠标

楼主(2024-06-23):
左侧是自己买的,原价109优惠后99大洋,后面是刚知道鼠标还能换微动,就淘了俩二手剪线罗技102玩。
左侧的问题是滚轮滚动时页面上下乱窜;右侧没咋用,问题是左键有较高概率单击变双击。

先搞剪线鼠标这个,电吹风猛吹脚贴:

时间太久,忘了螺丝在哪儿,原来在三角贴纸和对头俩脚贴下面,拆开:

看看里面的问题微动:

型号D2FC-7N(10M),看焊点看不出来我之前换过没,真是忘了

焊孔真踏马的大,电烙铁沾一下,窟窿就出来了,分分钟换了一个上去,型号D2FC-7N(20M) (OF)。

放回去,插电脑上试试,好了,正常了,就是手感有点不一样了,
清洗焊盘,给滚轮编码器喷点WD40 ,喷完了发现喷的是除锈剂……

安装好,插电脑上,嗯,可以,没毛病了。

下一个:发现没这俩货型号一样,里面还不太一样

这个是滚轮编码器问题,直接喷除锈剂,然后卫生纸吸去除锈剂油,喷酒精,然后电吹风吹一会儿,
插回去试试,好了,上下不乱窜了。
收工。

网友A:
买这么多鼠标用得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鼠标用得完吗?

用不完,还淘了个罗技M585无线鼠标,20块钱包邮,换微动后正常使用。
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B:
买的罗技剪线3元一个。。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罗技剪线3元一个。。还行

在哪里买的,现在还有吗?

网友:
罗技现在也不行了啊,不耐造了

网友:
鼠标不错,,,三种色灯。。没看到拆换工具,,,现在只上上网,无线鼠标挺好

网友:
我的G302已经换过三次微动了,右键使用频率高,可能买的微动也是假货不耐用

网友:
这个G102 很经典了  里面不一样 是因为 有一代和二代

网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拆鼠标你拍胸脯干啥

网友:
拍一拍胸脯再买三个

网友:
现在还有设计这么复杂的鼠标么?

网友:
不喜欢鼠标键盘带灯的

网友:
这个高级啊

网友:
304鼠标你值得拥有

网友:
102我也买过剪线,好用的,就是表面不耐汗,我用不了,用一会就整个都是水

网友:
37买入一代非剪线,用来练练手,用完28卖出

网友:
太大了,小手用不惯...
----------------------

网友:
在用,好鼠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