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查完分,发个拆机帖,诺基亚AD-54音频控制器

楼主(2024-06-23):
刚查了儿子分数,心情复杂不想睡,发个拆机帖。
诺基亚AD-54音频控制器,插现在的安卓手机上,有一点点声音,按键没作用,于是拆了发帖,争取挣点M币。

网友:
有什么好复杂的,宽点心,要知道99.9%的人都是普通人...

-------------------------------------

网友:
查分&拆机是两回事

网友:
高考未必定终身!

网友:
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最重要的是脑子灵活,只要脑子灵活,以后混得就不会差,老实孩子的话毕业了学一个手艺,吃口安稳饭,学习不代表一切,我们车间有一个南昌大学的干普工的.

网友:
要往前看,往好的看,分数不能决定一切。
然后这个就是耳机的一半吧,我以前只用诺基亚,好几个这样的,只能在诺基亚手机上用,好像4根接线跟安卓和苹果的定义不同。

网友:
娃中考29号才出分,垫底填了个5+2,不是读书的料就上上职业类学校好了

网友:
诺基亚的线序好像不一样。

网友:
这个的按键手感特别好,力度温柔不突兀。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诺基亚一直做产品质量上乘,就是没能及时迎合时代的潮流。

网友:
分数不能决定一切

网友:
是先插这个,耳机插在这上面吗?

网友A:
拆开了就把线换了吧,早期诺基亚都是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就把线换了吧,早期诺基亚都是2.5的

我感觉这尺寸是3.5的

网友:
手机4节耳麦接口有国标和美标两种接线定义,
以前苹果国行配的耳机和其他版本不一样,
但现在手机的接口有类似网口的自动翻转协议功能

网友:
读书的确不是唯一出路。读好书是相对一般老百姓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好的出路。现在我单位校招都要研究生,本科没关系都进不来。单位是事业单位,进来也是合同工,只能说社会很卷!

网友:
马上湖南可以查了,据说我小孩以前的中学有2个屏蔽的了

网友:
高考不是唯一出路

网友:
心情复杂也要研究研究志愿怎么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