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我手机是64G的硬盘芯片是128G

楼主(2024-06-23):
我手机是64G的。为什么芯片硬盘芯片是16NM128G。只听过扩容改造,没有想到缩小容量

网友:
屏蔽了一半啊

网友:
关键是能开出128G来吗?屏蔽一般肯定有他的原因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个型号只是型号而已,跟容量没啥关系?

------------------

网友:
数据展示仅供参考

网友:
苹果不可能用屏蔽一半的,会不会是换过字库,但是刷的字库程序是64g的导致只认一半

网友A:
这个太正常了,我的一个固态硬盘就是4个128G开出256G、

网友:
软件显示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求真相的话,估计要拆芯片验证了

网友:
颗粒坏块太多降容呗,这道理多简单。

网友:
厂家发慈悲了,给你多搞了。

网友:
iPhone6未激活?修过了?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种做法呀?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正常了,我的一个固态硬盘就是4个128G开出256G、

如果是正常的话我就心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