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的进出线螺丝有点松了,多股线一年后再拧紧的时候

楼主(2024-06-24):
漏电保护开关的进出线螺丝上的多股线竟然松了,一年后再拧紧的时候。大概是热胀冷缩导致的。
当然,并没有出现烧了,没有接触不良。

我记得当时用很大的力气拧紧了,但一年后再拧,竟然还能拧大半圈。

漏电保护开关的进出线螺丝,是很粗的,大概是M6。

所以还是单芯线拧的好,拧的紧。或者焊接的也安全。

还有一个地方,自己接的三插头那里,也是多股线拧的。过个1年看一看。。。

网友:
这还没想过会松,要是大电流的线路岂不是会发热吗

网友:
所有的接线位置需要定期检查,尤其是大电流的

网友:
新线,新干的活都这样,一段时间后都能拧动一点,我当初干活时,上面要求,每隔一段时间,把所有线都紧一遍,我以为只是做做样子,增加工作量,好收费,直到后来遇到我新安的设备,才发现确实是必要这么做

网友:
确实是再紧一次比较好

网友:
多股线的连接,最好是加一个卡子

网友:
规定扭矩好像是4N/M实际都是使劲拧,规定多芯线要打端子

网友:
多股线就是要打一个接线端子的,要不镀锡也可以,不能直接拧

网友A:
我记得规范里多芯线必须压端子,但一般家用没有液压压接钳那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规范里多芯线必须压端子,但一般家用没有液压压接钳那条件

那就镀锡

网友:
多股最好侵锡。就不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比较多见,镗锡处理后的头子好一些。

网友:
一定要拧紧呀!!!

网友:
单芯线,折个弯压的更紧,软线确实不容易压紧,也容易松,这时候就需要线鼻子了

楼主:
是的,多股线这种靠上下压的槽,容易松

网友:
所以说压铜端子是有道理的

网友:
冬天紧一次,夏天紧一次,就好了

网友:
近几年工程上用的好多正泰的,但质量很一般。

楼主:
单股线就好很多,很多年不松

网友:
多股线我都是用这种端子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