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搞个STC的USB转双串口烧录器。为什么失败了呢!!

楼主(2024-06-24):
嘉立创免费板子根据STC官方USB转双串口的原理图照葫芦画瓢翻版一份原理图,原理图的Q2画错方向了,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通电,三五下烧录上官方的USB转双串口程序,结果STC-SIP扫描不到2个串口,心凉了。进去电脑的设备管理看到这样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烧入跑马灯程序
跑马灯程序,正常跑灯

网友:
做过1次嘉立创开源市场上的,焊了好几个都一样不太对,怀疑是单片机程序有问题,但看不到,找原作者也费劲。论坛里的几个都成功了。

网友:
检查一下  RX TX 是不是反了     官方是rx-rx    tx-tx

网友A:
没驱动?打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B:
看上去是识别问题,识别问题和后端没有啥关系,加上用USB烧录正常跑流水灯正常的话还是看PC端驱动吧.

网友C:
旁边的是烧录探针吗?

网友:
STC串口烧录,物理连线很简单,但要软件配合才能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识别问题,识别问题和后端没有啥关系,加上用USB烧录正常跑流水灯正常的话还是看PC端驱动吧. ...

感谢回复,问题已解决,旧驱动问题,安装了新驱动正常识别2个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是烧录探针吗?

是的,烧录探针。2.54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驱动?打个驱动试试看?

感谢回复,已经安装新的驱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