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B450M-DRAGON主板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后关机~异或门电路异常引起的维修

楼主(2024-06-24):
男邻居送修两台台式电脑,说其中一台显示USB漏电,其实是提示检测到USB设备过流状态、系统将在15秒后关机!

开机实测确实如此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No Keyboard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之前在我这换过MLC芯片的512G固态硬盘的

拆开机箱,居然用的是水冷风扇散热器

拆下显卡,主板型号就露出来了

拆下散热器

主板完全拆下来,上面有些灰尘,不是太多,看看局部图,也是下面即将要检测的部位

鉴于华硕较多款主板有此通病,维修案例不少,但并不都是坏的同一元件,总之都是USB过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主板稍作清扫后对逻辑门电路进行维修检测,不难从下面2组图中可以看出:第一组图的IC第4PIN阻值异常偏小了,第二组图是正常的

再继续检测其它PIN,发现第1PIN也是异常的

阻值检测出异常了,主板加电进行电压检测,明显第一组电压异常:PIN1输入1.5V(PIN2为3.3V)而PIN4输出也是1.5V;第二组电压正常:PIN1输入3.3V(PIN2为3.3V),PIN4输出低电平正常,CPU靠高低电平来判断USB是否过流从而给用户提示信息

因此型号主板无图纸,靠看实物进行分析,逻辑门电路IC也不知具体的型号,从网上随意下载了一个类似的双输入异或门datasheet参考下

当输入A、B相同时,输出Y才为L,当输入A、B异同时,输出Y才为H

下面是参考电路图

门电路前端5V测试下,正常

手绘画下第一组的电路,472排阻及103排阻见上面实物图,当PIN1脚电压异常时,PIN4就会输出高电平给到CPU而提示过流

把检测异常的异或门IC拆下,测试了偏低的两个脚阻值不再偏低了(忘记拍照),证明此IC应是出问题了

焊上好的IC

再分别对PIN4、PIN1测试阻值恢复正常了

主板加电测试,PIN1脚电压由原来异常的1.5V恢复正常3.2V了,PIN4输出低电平电压为0V正常了

装好内存条及显卡开机,不再提示USB过流了

主板等配件装回机箱中,开机顺利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华硕B450M-DRAGON主板

END
明天又有鸡腿吃了!!

楼主:
如无元件更换,可以应急修理:把IC的第3、4脚直接短接起来,使之PIN4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A:
测试时不用加散热器吗?

网友:
这是高手啊

网友B:
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C:
邻居们跟前有个好的维修师傅真是不错啊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不用加散热器吗?

时间短非高负载没事...

---------------------

网友:
这修一下100块,淘片二手多少米???

----------------------

网友:
真的佩服,高手

网友:
高手   这是高手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厉害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不用加散热器吗?

短时测下亮屏,无须散热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大神

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邻居们跟前有个好的维修师傅真是不错啊

哈哈哈,确实造福了邻居,不然要走很远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