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鱼缸背景灯坏了,拆开维修

楼主(2024-06-24):
      这个简单就是一颗LED灯珠烧了,没有一样的,只有短接了,主要灯亚克力板不好拆,最后拆碎了,直接用AB胶补上,704硅胶防水

网友:
跟我的一样,不过我的不是方的,是根石英管,PCB套在里面。前段时间坏掉一个LED灯珠,拆掉了短接。

网友:
七彩灯啊,漂亮

网友:
不错,还是个恒流驱动

网友A:
七彩是为了好看吗

网友:
可能这灯罩就没想让人拆吧

网友:
水有蓝色的 灯珠漂亮。

网友:
驱动挺简单的

网友:
用七彩自闪草帽灯珠加个电池做个

网友:
不要短接,随便一个灯珠换上

网友:
一样用,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不错,修修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是为了好看吗

为了提高水草光合作用效率,长得更快。楼主灯板有恒流源模块,比阻容线性好点。

网友:
当一个灯珠开始坏的时候,其余灯珠也差不多了。

网友:
坏一颗只是开始,其他珠也差不多了

网友:
鱼缸的生鲜灯

网友:
现在用各种灯条更加简单

网友:
这种灯密封性不好,很容易坏,还是换管状那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