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暂时解决)永速风扇机械班摇头异响

楼主(2024-06-24):
摇头经常发出一声 鸽,晚上睡觉影响很大,需要拆解上油还是换齿轮?
……
联系售后,处理方案是把风扇后面的袖手提起来,然后转一圈,真的就不响了
暂时解决

网友:
这是润滑脂不均匀吧

网友:
与轴、齿轮、润滑油无关,
换新的吧。

网友:
先调整一下看看,往往是传动动力不平衡导致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原因一样 怎么调也不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设计缺陷?

网友:
限位的摩擦问题吧

网友:
没用。遥控的也一样。低质产品根本就没做测试。能动就出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设计缺陷?

狠可能,电机摇头的也一样。声音烦人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摇头拉杆的那条铁片有毛刺,坛子里有坛友说是有毛刺刮着才响的

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狠可能,电机摇头的也一样。声音烦人

摇头电机里面的润滑脂没涂均匀,我拆开重新涂一下就好了,或者用久点它自己慢慢的就均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摇头电机里面的润滑脂没涂均匀,我拆开重新涂一下就好了,或者用久点它自己慢慢的就均匀了 ...

是转到位后回转时响,应当与润滑无关。

网友:
摇头连杆孔毛刺与螺丝刮擦,双手端起风扇头部腾空左右晃动几次试试

网友:
尼龙齿轮就是垃圾,没几天就磨损

网友:
我拆过,摇头连杆孔间距角度不太对,反正是模具做工的问题,我套了个热缩管,现在好像没噪音了

网友:
与那个齿轮没有关系。是那个摇头拉杆设计的不好。你仔细看看,那个拉杆在某个角度会发出声响,在靠近摇头齿轮的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