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拨盘布线电阻

楼主(2024-06-24):
在VΩ连接拨盘那面割一刀,在反面那里VΩ直接用线连接两个对应的PTC一脚,这样拨盘和V片的电阻就不会计算在内吧,不会跑线,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网友A:
这表没有
219按网上教程我改过,自己再把底数调大些, 很稳定

改成的话?
应该短接表笔底数要比原来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
219按网上教程我改过,自己再把底数调大些, 很稳定

主要是我这表开路老有大阻值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没有
219按网上教程我改过,自己再把底数调大些, 很稳定

那个开路大阻值,我把电阻档改到电容档也有,改到频率档大大减少,等我清洗几次后再看看不行就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这表开路老有大阻值飘过

大阻值有底数,应该是板子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阻值有底数,应该是板子有漏电。

以前挺厉害我反复用洗板水效果不佳,我又重新换了电容,在别的房间出现的慢,反正飘忽不定,搞的我怀疑这怀疑那,用酒精清洗一下,开机后不测量不出现,测量电阻后就又开始了,目前怀疑拨盘或某个电阻不良了,等910K电阻到了换下看看,一度想屏蔽250M档位,可是电阻档代码07是全部电阻,不像手动挡有单独的电阻档可屏蔽

网友:
我是没看懂,但感觉很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阻值有底数,应该是板子有漏电。

大佬你说NCV那里经常拆螺丝,螺丝那里的线路有点磨出铜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C:
你不是有胜利的vc890吗,把890上面的4个10m电阻拆了,更换到225上面,反正0660不用校准交流档,你也有放电升压管,重新校准一下就行,我认为众仪的10m电阻温飘太大了,胜利的890是1999技术反而不需要4个2.5m的,

网友D:
225好像没给留改造的机会

网友:
最好不要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胜利的vc890吗,把890上面的4个10m电阻拆了,更换到225上面,反正0660不用校准交流档,你也有放电 ...

890那个卖了,先换下910K,再换10M电阻,我正好有个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5好像没给留改造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扣你发的图演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NCV那里经常拆螺丝,螺丝那里的线路有点磨出铜了,有没有影响

大电阻档空档有底数,大概率是910K那路的电压过低,不足以使表产生溢出,我觉得重点要查PTC前后电路电位和表笔到910k电阻前后电位变化情况,也就是漏电,。。。,你用一个1.5V电池接到表笔两端,电阻档应该会出现溢出符号。。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刚才点错,回错帖子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档空档有底数,大概率是910K那路的电压过低,不足以使表产生溢出,我觉得重点要查PTC前后电路电位 ...

反接显示0Ω,正接纹丝不动,一会先搞个磁铁鳄鱼夹试试前后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挺厉害我反复用洗板水效果不佳,我又重新换了电容,在别的房间出现的慢,反正飘忽不定,搞的我怀疑这 ...

如果你说的这个现象存在,即:开机后置大电阻档,此时无底数,在不动转盘的情况下,仅用表笔测一个电阻,此时仍不动转盘,如果有大电阻底数,应该是芯片和电阻测量回路的元件尤其是保护三极管有问题,检查时把保护元件全部拆了,找到原因后再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档空档有底数,大概率是910K那路的电压过低,不足以使表产生溢出,我觉得重点要查PTC前后电路电位 ...

测试910K芯片那端是0.482,靠近PTC那边是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