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做个头盔蓝牙耳机,请问大家一下,哪个板子效果好一些呢?

楼主(2024-06-24):
想做个头盔蓝牙耳机,请问大家一下,哪个板子效果好一些呢?

另外,请帮忙推荐便宜效果还行的大耳机喇叭,谢谢。

第一款,好像有两个麦克风,能降噪?

第二款,高通的,看有的商家卖的贵,说效果好

第三款,便宜的,芯片是  Airoha络达AB1532。

求推荐,求指点,想用维迈通一样的直径40mm--50mm的喇叭,谢谢

网友A:
不如咸鱼上收一个维迈通蓝牙耳机

网友B:
diy的不可靠,另外内部有突出的话还有安全隐患

网友:
想法不错,这个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咸鱼上收一个维迈通蓝牙耳机

有一个老的维迈通V8,在一个头盔上。

这次618买了个半盔,所以想省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不可靠,另外内部有突出的话还有安全隐患

维迈通,也要在头盔外壳和耳机在头盔里面,一样有凸起的

网友C:
用小蓝牙板的问题主要是推力小,我试过把小米运动耳机(也是8645)的蓝牙板加个插座插耳机用,头戴推不动,加了耳放底噪又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蓝牙板的问题主要是推力小,我试过把小米运动耳机(也是8645)的蓝牙板加个插座插耳机用,头戴推不动, ...

谢谢
所以,这个帖最后一个蓝牙板,是骨传导的蓝牙板,又便宜,应该能推动吧,我已经下单了,到时候看看效果。

网友D:
大热的天怎么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热的天怎么戴???

骑车,都得戴头盔,不管热不热。

这个 交通法 规定的呢

网友E:
不要用太复杂的板子,其实越简单越方便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太复杂的板子,其实越简单越方便DIY。

这也就是 接几根线,应该简单吧。就是焊接的触点,蛮小的

网友:
我买的 x7头盔耳机,九十多块钱,用了一年多,感觉还可以,听歌打电话,你可以查查那个带的耳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