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怎么看microSD卡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闪存?

楼主(2024-06-24):
现在海鲜市场有很多号称MLC的工业级TF卡(MicroSD),真的假的?不像U盘和固态硬盘可以拆开看颗粒,TF卡怎么判断用的是SLC、MLC还是TLC等?

网友:
需要专门工具才看到,一般情况下难以触及TF的核心主控。

网友:
需要专门工具软件才看到

网友:
要买品牌产品,而且要在正规店里买

网友A:
FLASH ID ,主控蒙一个,蒙错了就一个一个试

网友:
如果TF卡反面有丝印,可以根据丝印推断。如果没有丝印,看写入曲线可见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ID ,主控蒙一个,蒙错了就一个一个试

好像主控还挺多的,FlashID有一堆不同的版本。

网友:
现在不纠结了,坏了换

网友:
全盘读写看看

网友:
号称比民用的好,也不知道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