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式vhsc的磁带转录电脑分辨率有多少啊?

楼主(2024-06-24):
老式vhsc的磁带转录电脑分辨率有多少啊?

网友:
一般是VCD的分辨率,叫普清或标清,只有480线的分辨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NTSC 853×480
PAL 1024×576

网友B:
分辨率并不一定要高,清淅度更重要一点吧

网友:
这是回味的,看习惯了高清再回去看这个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并不一定要高,清淅度更重要一点吧

清晰度这是个主观感受吧,模拟电视人看着舒服是因为模拟显示器的颜色过渡没有那么锐利

网友:
文物级的摄像机。

网友:
普通VHS水平清晰度240线,S-VHS提高到了400线,磁带机的清晰度由磁头记录的带宽决定,一般2-2.5M的频率

网友:
楼上正解!
352&288已经足以对付vhs格式
毕竟svhs才不过区区400线水平扫描

网友:
主要是,看惯高清的了,回不去了!!

网友C:
录像带?父母家96年买的jvc不知道输出分辨率是多少,反正我是用av转hdmi+hdmi采集卡棒转录的,比av口的采集棒清晰度高很多,那个av采集棒可能本身有问题,不管480p还是720p,就算接盒子色彩和清晰度都很差,hdmi口的就没问题,我是用720p转录的,然后用ae做了下后期处理,整体还行

网友(2024-08-09):
科技进步的好快啊

网友:
90年代买的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个三洋录像机,最后卖废品了,

网友:
480?应该还没到720

网友:
理论分辨率NTSC 720x480x 30i,PAL 720x576x25i
VHShe vhs实际水平分辨率在200-280线。
用采集卡的设定还是用PAL 的720x57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SC 853×480
PAL 1024×576

你这是把4台录像机拼一起放的

网友(2024-09-09):
谢谢分享,这个单讲分辨率觉得不全面,磁带摄录机是模拟记录,所包含的信息量可能远远超过mp4、avi等压缩格式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C:
录像带?父母家96年买的jvc不知道输出分辨率是多少,反正我是用av转hdmi+hdmi采集卡棒转录的,比av口的采集 ...

可以帮我转一部电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