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软3500无线鼠标拆解换编码器

楼主(2024-06-24):
微软3500无线鼠标拆解换编码器
一个微软无线鼠标。

好久了,没舍得拆开。这下子有时间,好好折腾下。不出意外,胶垫下有螺丝。

上盖也拆开进行清理

电路板还弄成了双层板。

主板正反面。

鼠标边缘有皮肤材质,老化了很恶心。

拆解编码器,更换上废板上的编码器

专门弄了个废板

装好后测试,滑动相当完美。

全文完。

网友A:
这鼠标用料挺足的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方块型的小微动好用吗?

网友:
这样做工的鼠标,值得一修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用料挺足的啊

足啥呀,都用机械编码器了

网友:
这种用料足的  值得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足啥呀,都用机械编码器了

蓝影4000就是光栅了。我三五十的买了好几个,家里单位都用。就是不能直接用锂电感觉不爽。

网友:
以后买不到微软的鼠标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足啥呀,都用机械编码器了

罗技的几百块的也用机械编码,现在光栅的很少了

网友:
这个鼠标 原配的ALPS编码器挺恶心的 时不时需要滴几滴WD-40

请问周边的胶皮坏了 有得替换么

网友:
之前有个类似的忘了是不是一个型号的,有点费电,也是两侧橡胶老化出油,早都不知道扔那去了

网友C:
鼠标我也在用,一直想改锂电,总忘关开关,一节电池也就用半个月

网友:
刚好编码器高度一致么,这么巧

网友:
大牌鼠标果然不一样,内部看着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鼠标我也在用,一直想改锂电,总忘关开关,一节电池也就用半个月

那看来还是罗技的省电技术更强,开关从来没关过,一节电池能用一年左右

网友:
蓝影唯一好处就是定位比较稳,不好的就是电池不耐用,基本一天8小时也就2个月最多。而且微软的电路不知怎么回事,爱烧升压,曾经在某东买过一个3500都是9个月左右坏,换新又是这样9个月寿命,换了两次没再换。后面再买了一套蓝影2000,鼠标没坏,反而接收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看来还是罗技的省电技术更强,开关从来没关过,一节电池能用一年左右 ...

说说逻辑的型号

网友:
罗技的随便什么型号都很省电,貌似是独家省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