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如何去掉或提高过压保护的电压?

楼主(2024-06-24):
这个电源,如何去掉或提高过压保护的电压?

ovp过压保护,otp过温保护,olp过载保护。
两个光耦一个是,ovp过压保护用的,一个是检测电路用的。
如何区分这两个光耦哪个是过压保护用的。
确定光耦后,如何取消保护,拆掉光耦可以吗?

网友A:
电路正常工作时,测光耦的1和2脚电压(发光二极管),有1V以上压降的是稳压用的。没有电压的应该就是保护用的。保护的通道平时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正常工作时,测光耦的1和2脚电压(发光二极管),有1V以上压降的是稳压用的。没有电压的应该就是保护用 ...

好的,多谢。我回去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一下看看。

网友B:
先看光耦控制脚之间的电压来判断有没有工作,顺藤摸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光耦控制脚之间的电压来判断有没有工作,顺藤摸瓜,

好的,我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光耦吧

网友C:
直接把保护采样电阻拆了不就行了。
你居然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保护采样电阻拆了不就行了。
你居然有示波器。

线路板上折磨多电阻,哪个是采样电阻,怎么确定?

网友D:
发一个具体的线路图。或者PCB板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具体的线路图。或者PCB板两面。

线路板太复杂。我跑好几天线路。都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