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改造电动车显示屏为 WIFI语音报时时钟

楼主(2024-06-24):
看楼下电动车专卖店修车经常扔掉很多配件,拾到一块显示屏,拆出来看显示驱动是TM1629A,里面单片机是擦掉型号,不好改造,只能拆掉单片机,查资料连接esp8266,看能否点亮。还好,试过程序,竟然全部灯都能亮,想不通好的为何扔了,遂改下做个显示数字或后做成个时钟

二楼主要更新 1-4 :   wifi 时钟
40楼为最后更新

------------------------------

ESP8266家用智能网络控制监测显示系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939&fromuid=768940

BL0942 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教程(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566&fromuid=768940

全网首次用BL0942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598&fromuid=768940

电动车显示屏TM1629A共阳极改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725

再改电动车TM1629A显示屏 附ESP01-s 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177-1-1.html

楼主:
2楼更新1-4

更新 1:

wifi 时钟,时分秒 ,秒数是大字跳数 ,看起来还可以.

亮度调小

全点亮的图是这般模样

---------------
更新2   -时分后加个数字星期

套上原来的壳,有点磨痕

-------------

更新3 :

esp01-s 和语音模块到了,外壳打孔加USB-C 母座,D+ D- 也漆包线连接语音模块,方便以后插数据线更新语音文件,esp01s烧录比较麻烦,没串口转换,接不了usb口,本来是有加OTA升级文件在里面,可以网络烧录,但要新加驱动TM1629A程序,esp01-s 要OTA升级就空间不足, 换esp8266 存储大就可以OTA.

先搞完语音报码再搞驱动TM1629A, 两个代码要合并调试.

---------------

更新4:

把连接巴法云的固定电话来电号码语音播放系统和驱动TM1629A时钟程序合并在一起,测试基本正常运行。
合并总800+行代码,程序预留有OTA升级(esp01存储小,代码大的不适合ota,以后换esp8266 D1板才可用),esp01s只有4个脚可用,io0 io2 RX TX,TM1629A需要3个脚,语音系统需要一个脚,连串口输出打印都得屏蔽。
连接网络两种方式,一是写入固定环境的SSID和PASSWORD ,另一预留用公众号小程序配网,适配不同的网络。

--------------------------

40楼为最后更新

补充内容 (2024-7-9 18:17):

48楼 再加更新  星期位置换红色灯

网友:
会不会人家换了只能显示25km/h的仪表

网友:
想法挺好,怎么改呢,且听下回分享。

网友:
改这个,不划算,耗电、DIY颜值都上不去...............

还不如PDD 9.9包邮的产品

网友:
一个显示时间,一个显示温度或者湿度

网友:
等着楼主详细改装帖

网友:
本来我想拆给你们看看的,后来想想还是丢给坛友来比比吧,这不,楼主捡到了来拆了

网友:
牛人,玩的溜溜的

网友:
他们为什么要扔掉,因为他们没有楼主专业。话说这个也不能通用吧

网友:
这都行,我要看看学习下,哈哈

网友:
厉害了~大佬玩得就是花

网友:
估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A:
这照片直接不想看,每张都一样

网友:
有了这个就不用啥小夜灯了,大气上档次

网友B:
这是捡了个螺丝就可以把飞机造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直接不想看,每张都一样

字数不够  图片来凑 也没啥技术性的东西,外接单片机写代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捡了个螺丝就可以把飞机造出来了。

捡了不要钱的,本来是想做拆件零件用,没想到还搭上10块钱的8266

网友:
不拆那有钱收

网友:
这是来练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