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小白的再次求助,一个不舍得丢弃的鼠标。

楼主(2024-06-24):
时隔多日再次回来,真心发现这里的维修大神太牛了。之前求助大师指点维修的小音响一直再使用这次又来了。

本次求助对象是一个没有舍得丢弃的无线鼠标,按钮静音还有蓝牙功能。由于之前滚轮不灵敏自己暴力拆卸滚轮配件,导致更换好的配件后没有反应。
挂掉了涂成想按照空位直连,嘿嘿看不懂了不知道如何才能直连确保滚轮好用。再次求助大神给指点一下。

想请问一下 我拆卸一个配件后,1  2  3跟接线柱 如何链接才可以恢复使用   万分感谢

楼主:
不晓得还有的抢救没,在线等大神

楼主:
好多大神看了帖子,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指点迷境啊

网友A:
最后一张,左边和中间的孔连接到你刮出来的那两根细线上面,右边那个直接连到刮出来的铜皮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左边和中间的孔连接到你刮出来的那两根细线上面,右边那个直接连到刮出来的铜皮上面 ...

请问大神是这个意识吗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不过你这焊工 太差劲了吧

网友C:
用手电照更清晰了

网友:
这确实够暴力的,硬生生挖出来的吗,把过孔和布线连接点都弄断了。

网友:
这就牛A了,拆之前的照片呢???

----------------------

楼主:
哈哈 焊锡不行 技术更不行,一个就是喜欢瞎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不过你这焊工 太差劲了吧

烙铁头都养不明白啊,主要是我这选手也不舍得买好焊锡。之前再工地捡的垃圾焊锡 全是渣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电照更清晰了

这个办法真心好用啊 ,学到了

网友:
三个脚空左上的两根细线,应该是连接到某两个脚的,左边那个细线就是对应左边孔的的,右边的,是中间还是右边孔?要看微动的脚位定义

网友:
这是活生生掰下来的吗?

网友:
这么细,给蚊子做手术。。。这鼠标也太烂了,放弃吧

要么你就拿万用表瞎点,看那两根细线和哪里想通,直接飞到终点

楼主:
上上焊锡 加入后 就开始硬拽,结果就全下来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细的铜箔对应左边和中间,你把滚轮焊上试试吧

楼主:
各位给看看,咋能简单好焊接呢,如果焊线我就可以丢了,我这手没能力胜任

楼主:
才注意我上错图, 请问是这么个意识接线不

网友:
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