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 POE供电交换机维修

楼主(2024-06-24):
这个交换机电源坏了,原装电源还要一百多。经检查,发现上面电容,三极管,桥,保险都坏了。更换上可以了,在待机的情况下这个48V130W电源发热明显。本来没有风扇,加了一个风扇。本来想220V并一个12V小电源做风扇取电。机器里面位置不好安装,并且12V电源难保持高温运行时质量。用万用电表检查发现主板上有12V电。在主板上取电。风扇用L型角铁架子固定。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加个小风扇很管用

网友A:
虽说风道受到点影响,但是本来设计就不是主动散热的,应该行。

网友:
应该还有个电阻损坏才对啊

网友:
主动散热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风道受到点影响,但是本来设计就不是主动散热的,应该行。

风道爱影响有点多啊,可以再优化一下,如果再离得远效果就更有限了~

网友:
风扇很管用

网友:
总功率小了点

网友:
特能电动车的散热风扇

网友:
不仅修好了,还升级了。很不错

网友:
功率有点高哇,总功率快到120w

网友B:
好像修好了,但是风扇装上有点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修好了,但是风扇装上有点太夸张了

机器开了上面最少有五十度。

网友:
国产的牌子,里面全是进口的芯片。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