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窗户没关好,摄像头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24-06-24):
窗户没关好,没想到下雨还刮大风,把桌子都淋湿了,
摄像头表面也有很多水
不知道水有没有进摄像头内部的线路板

还好这个摄像头没有通电,暂时不敢通电,
直接用吹风机吹下,是否就能通电?

还是必须拆开,所有零件都看一遍是否有水渍呢?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不要插电拆开用污水酒精清洗一下,然后确认干透以后上电测试,有问题 在进行维修

网友:
不像摄像头呢

网友B:
没通电先暴晒几天试试

网友C:
可以拆开看下有没有水渍。有要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通电先暴晒几天试试



网友D:
通风良好处晾晒,尽可能长的时间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先拆开看看啊

网友:
拆开看看  烤箱烤烤

网友E:
不着急就先晒几天。着急就拆开,或是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不要插电拆开用污水酒精清洗一下,然后确认干透以后上电测试,有问题 在进行维修 ...

“污水酒精”,你这是要送它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不要插电拆开用污水酒精清洗一下,然后确认干透以后上电测试,有问题 在进行维修 ...

先擦干,再用无水酒精擦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看下有没有水渍。有要清下

整体拆开还是挺麻烦的,直接用热风枪可能又不能完全吹干

关键是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元件被打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着急就先晒几天。着急就拆开,或是电吹风吹一下。

晒几天相当于电吹风吹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风良好处晾晒,尽可能长的时间

晾晒多久呢?

网友:
拆开,温和的风吹。这样时间快点

网友:
有发贴的功夫都已经拆开了吧。
拆开看看有没有水渍,有水渍用洗板水洗一遍,电吹风吹干。。。。。

网友:
太阳低下放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