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投影机的隔热玻璃,有人搞过吗?

楼主(2024-06-24):
投影机画面黑了一大片了,拆开发现灯和液晶屏之间的“隔热玻璃”烤黄了

查了一下价格竟然要30多块钱      这个旧投影机卖了也不值50块钱 ,不值得花30多换一片玻璃吧?

“隔热玻璃”,就是偏光片和玻璃组成的吧?能不能几块钱买个偏光膜自己贴一下?投影机应该都是0度偏光膜。

原玻璃烤黄了不知道能不能洗掉?洗不掉的话,切一片玻璃也就3块钱

抛砖引玉了,有搞过的大神提供一点经验啊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偏光膜黄了,能把偏光膜跟玻璃分开的话可以只换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偏光膜黄了,能把偏光膜跟玻璃分开的话可以只换偏光膜

偏光膜用红包后几角钱已经买了 ,看商家的成品隔热玻璃,说带什么“增亮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的镜片都是树脂的,不耐热,过热变形变黑就不透光了,我说的是某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偏光膜黄了,能把偏光膜跟玻璃分开的话可以只换偏光膜

灯泡的温度大概也不可能把玻璃烤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泡的温度大概也不可能把玻璃烤糊吧。

很高,我把隔热玻璃拿掉,亮度是上来了,还没2分钟画面中心开始变黄,我赶紧关机,

网友:
如果是贴膜的话,应该换膜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是石英玻璃

网友D:
必须是耐热的偏光膜才行,这种高温环境普通偏光膜换上去几分钟就完蛋

网友:
可以用太阳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我把隔热玻璃拿掉,亮度是上来了,还没2分钟画面中心开始变黄,我赶紧关机, ...

热量这么厉害?冷却后液晶恢复了吗?  我把隔热玻璃拿掉,就出现图像很浅的白屏,还开了10几分钟呢 ,还好液晶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耐热的偏光膜才行,这种高温环境普通偏光膜换上去几分钟就完蛋

2毛钱的膜,到时候试试效果

网友E:
还是看一下散热吧,不然还得烤

网友:
只能换了,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量这么厉害?冷却后液晶恢复了吗?  我把隔热玻璃拿掉,就出现图像很浅的白屏,还开了10几分钟呢 ,还 ...

冷却恢复了,我时间短,没有烤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看一下散热吧,不然还得烤

朋友家机器,给小孩看动画片的,没打理过,进风口是那种大片海绵,时间长了,灰尘吸满像一堵墙一样,密不透风。

网友F:
给朋友的机器换过,也就3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朋友的机器换过,也就30多元

太贵了,3-5块钱包邮差不多,10元内可以勉强接受   毕竟这种旧投影机功能正常的50块钱就能买到了

网友:
玻璃组成的吧

网友:
不是应该是石英玻璃么 ?

网友:
这个直接换一片就是了,又不要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