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科德机械定时器

楼主(2024-06-24):
翻出多年前买的科德机械定时器,拆开看看。
外观

2010年的货,14年了。

侧面,红色开关是常闭与定时开关转换。

铭牌下方两个螺丝,很容易就拆开了。

拆开后的样子

计时部分

电路很简单,计时基准为市电频率,所以使用中累积误差较大,优点是设置简便直观。
使用方面,首先顺时针旋转外圈圆盘,将当前时间对准三角形标志,然后将红色拨片拨到需要通电的位置即可。
下图当前时间为12点,14至15点开,然后关,20点至20:30开,然后关。如此循环。

感谢大家观看

楼主:
最后一张图有些模糊,重新拍一张

网友A:
市电频率不是完全的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频率不是完全的50HZ

对,所以计时误差比较大。

网友:
想不到里面挺简单啊,这也是技术。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感觉,还是数码的看着直观。

网友:
这种是循环控制的,某些地方,比如鱼缸循环水,挺好用的。

网友:
这种内部第一次见,还以为是上发条那种的呢。

网友:
挺有意思啊

网友:
这常闭常开切换原理有点懵逼。。。。。。楼主展开来说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定时器我也买了一个,原来用着路由器上了,每天后半夜断网休息4个小时

网友:
和以前电风扇定时器差不多意思

网友:
定时器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我家也是这样的,连的路由器和光猫

网友:
以前也买过,用在冰箱上,没几天马达不转了……

网友B:
里面的线圈是石英钟的原理吗?

网友:
根本没看出来怎么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线圈是石英钟的原理吗?

应该不是,没有石英晶体。

网友:
感觉没有液晶屏的好用

网友:
当年我买了四个,已经挂了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