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HX6511电动牙刷噪音大故障

楼主(2024-06-24):
亲友的飞利浦6的基础款,hx6511 故障现象开机噪音大,震动不能有效传递到刷头。本来以为是磁铁移位,因为以前处理几个都是磁铁移位吸住了摆动头。这个拆开来发现是头部的固定螺丝松了。打胶拧紧解决。

6511开壳后

抽出的内脏

局部图

就是这颗螺丝松了

拧下打点螺丝胶再拧上

测试噪音消失 传动正常,装壳即可。

网友:
牙刷能无损拆开,看着不 错

网友:
里头密封做的不错

网友:
飞利浦做工不错的~

网友:
同款牙刷,一般用两年就坏了,换两个了

网友:
无损打开,还要防水,一般不好做

网友:
这个的确比普通的电动牙刷设计的复杂,估计换头也贵。

网友:
这才是超声波级震动马达

网友:
看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比一百块、几十块的确实要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如何无损拆开?因为我也有一个用了一年半

网友:
属他家卖的多

网友:
这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
里面干干净净的,防水不错。

网友:
价钱高是有道理的

网友:
照片背景不怎么样,应该换成单色的。

网友:
之前修过几个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基本都是密封圈损坏引起内部进水,最严重的那个是有好几个过孔都腐蚀了,光修过孔用了大半个小时

网友:
这个看起来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