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标纯铜电线,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4-06-24):
买了50米标称国标纯铜4平方镀锡光伏线,价格159,感觉还可以,但用RC3563内阻表测量内阻高达6.8欧,用优利德136b+(表笔短接为0欧)测试为0.4欧,又测试一条6平方铝线大概3米,万用表在0和0.2欧来回跳,用RC3563测试为20毫欧,测试到这里我以为两个表其中一个不准,拿来一个4.3欧电阻测量,两个表显示阻值都是4.3欧,这就有点难倒我这个小白了。

刚又测了一米6号硅胶线,万用表显示0欧,RC3563显示1.1毫欧。

所以请教下大佬们,到底是线有问题还是表有问题,电线是盘在一起测试的,剥开线皮没压铜鼻子直接测量的。

网友A:
我猜你是卷起来测的!
内阻表是交流,感抗影响很大的哦!
此处需要直流法!或者拉成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卷起来测的!
内阻表是交流,感抗影响很大的哦!
此处需要直流法!或者拉成直线 ...

对的,我是盘在一起测试的,期间有朋友提醒过,我就剪掉40cm再次测量,直线40cm测量结果是2.6毫欧,按网上公式计算50米是0.325欧,但结果依然不理想,朋友又建议用压降测量法,最终测量46.6米压降为0.6V,计算后是0.6欧,依然对不上,除了全部测试线都是盘在一起,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如果盘在一起,只能用万用表测。但是不是很精确。内阻仪是交流1k频率输出,盘在一起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只能拉直了以后用内阻仪测才准确。
因为本身内阻就不是很大,所以容易产生误差。个人感觉还是拉直了内阻仪测比较靠谱。万用表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盘在一起,只能用万用表测。但是不是很精确。内阻仪是交流1k频率输出,盘在一起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只 ...

我今天把50米线打开拉直测量了,结果确实小了很多,盘着6.8欧,拉直0.5欧,但这数值对比国标数值好像也大得离谱,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还是假国标?

网友:
哈,测量差别确实很大,除了上面解释,一时还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