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什么高性价比的千兆路由推荐吗?

楼主(2024-06-24):
要wifi的,5g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一定要千兆,最好能有独立功放,谢谢了。

网友:
华为的试试

网友:
如果家里宽带是中国移动的,那推荐小米 Redmi CR8808,  100块钱左右, wifi6 AX3000,   4个千兆网口,绝对够用。

另外wifi 6 的年代,“独立功放”这种已经不重要了。  多买一个 mesh 有线组网即可

网友:
我是看了本坛大佬的帖子,咸鱼上30一台收了三台爱飞迅CMLYQ706X,直接走的无线中继,效果不错
大佬的帖子:
[网络] 又一台AX3000规格香香机?爱飞迅CMLYQ706X WIFI6+路由器拆机,K2P老兵光荣退役!

网友:
只推荐华硕

网友:
随便淘,都不会差到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