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使用高精度取样电阻。用万用表测量低阻值到毫欧是否可行呢。

楼主(2024-06-24):
我们大部分手持万用表电阻档只能测到0.1   0.01欧姆。也就是大概测到 100毫欧 10毫欧。还不是很准确。我想如果花几块钱买一个高精度的1毫欧  或2 到5毫欧  取样电阻。把他串到待测导线或电阻里面。在电路通过几百毫安电流。我们使用万用表的毫伏档位测量取样电阻两端电压。记录下来。再测量待测导线或电阻两端电压。也记下来。简单按比例计算一下。是不是也能把测量精确到毫欧呢?

楼主:
毕竟很多人都没有毫欧表。买了可能用几次又吃灰。没有偶尔又需要测量低阻值。

网友A:
首先,这种电阻也不是“高精度”。
不管用什么方法,怎么都绕不开你要有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
可以,加散热片通大电流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种电阻也不是“高精度”。
不管用什么方法,怎么都绕不开你要有高精度的东西。 ...

那这样间接测量毫欧.能不能达到正负1毫欧呢?

网友B:
看你的毫欧精度是什么意思,是1.000R的测出来±0.001R,还是0.001R的测出来±5%。后者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比较简陋的恒流源+毫伏档就能测得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毫欧精度是什么意思,是1.000R的测出来±0.001R,还是0.001R的测出来±5%。后者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

我的意思是 普通万用表只能测个0.1欧 0.01欧的精度。还只是大概精度。  测不了0.008  0.005 0.003 0.001欧的东西   这样花几块钱买个取样电阻。用普通万用表就能测出几毫欧的东西   精度正负0.5毫欧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间接测量毫欧.能不能达到正负1毫欧呢?

这种测量对电流稳定性要求很高的。要足够稳定的电流才好测量。而且比例不能太大,否则电压跨不同量程,也会引入更多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量对电流稳定性要求很高的。要足够稳定的电流才好测量。而且比例不能太大,否则电压跨不同量程,也 ...

哦哦。明白了。那我就把1毫欧 5毫欧  10毫欧取样电阻各准备一个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普通万用表只能测个0.1欧 0.01欧的精度。还只是大概精度。  测不了0.008  0.005 0.003 0.001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E411N7rz
那行啊。100mA直流恒流源非常简单的。现在有很多表微伏档分辨率是0.001mV的,比起视频中用ut61e 的 0.01mV要高10倍,用100mA恒流源分辨率是0.01mR。
这种我是做过的,非常准,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它依赖于电流源的短稳,基准电阻精度包括温漂还有电压表的有效分辨率。
其实比例法测电阻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把基准电阻的电压作为电压基准去衡量待测电阻。
你甚至可以把这套东西全部外置,把7106精简到输入和基准全外置,然后直接读数。这时候要注意基准和输入的范围,匹配适当的积分电路。
0660什么的也一样,但由于手册偏重于配置,很多数据没有给出,要想用好需要进行性能验证测试。
只是要进行这样的测试你选的电阻可能不是很适合。就像前面说的,你要匹配adc,电阻,电流源。把1mΩ测到1%绝不是日常需要和轻易能达到的要求。但如果说把1Ω测到1mΩ的分辨率是比较适合你这电路的。此时你需要的是1Ω基准电阻匹配100mA左右的电流源,三位半分辨率就足够了。再进一步0.1Ω匹配1A电流源,基本上diy也没用难度。
不必担心这个电阻的精度问题。日常万用表的电流测试检流电阻往往还不如bvp呢,它只要有较好的稳定度和较小的温漂就可以了,对于前面配置的电流,都不用装散热片。绝对精度是靠校准来实现的。
校准过程视前面的配置可以通过一只1Ω或0.1Ω标准电阻或完成。这个电阻不是diy那种所谓万用表校准的,而是需要真正可溯源的标准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那我就把1毫欧 5毫欧  10毫欧取样电阻各准备一个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

你前面说的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实际上你说的这几个值除了10mΩ基本上没法用。你真正需要的是0.1Ω和1Ω。
即使你手持表是4位半,精度0.5%的电阻大约对应200个字,10mΩ,dcmv档要2.00mv就需要2A的恒流源,这个对于一般实验室电源问题不大。如果是三位半表,就要20A,这就是比较高档的电源了,恐怕大多数坛友是没有的。
其实你自己想想,你有100mΩ以下的电阻需要精确测量的实际需求吗?

网友D:
精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说的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实际上你说的这几个值除了10mΩ基本上没法用。你真正需要的是0.1Ω ...

哦哦。我懂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有点高

可能是我没有考虑好。选的电阻太小了。刚才楼上大佬说的我懂了。要选10毫欧 和更大一点的电阻。否则我普通万用表测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很多人都没有毫欧表。买了可能用几次又吃灰。没有偶尔又需要测量低阻值。 ...

你图中的电池可能需要使用恒压源,否则分别测量标准电阻和被测电阻两端分压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可能会变化,影响测量精度。

其实你的想法,和论坛中使用LM317做成恒流源测量毫欧电阻的思路一样,就是用伏安法测量电阻阻值。建议你参考其电路图,做一个317的毫欧计,用你的标准电阻标定示值,使用起来会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说的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实际上你说的这几个值除了10mΩ基本上没法用。你真正需要的是0.1Ω ...

对于此类问题,说点个人感受:
以10mΩ小电阻、4线法,以及用34465A测量为例,最小100Ω电阻档对应的测试电流只有1mA,因此所产生压降只有50mΩ×1mA=50μV。而最小DC电压测量档为100mV,两者相差2000倍,量程误差太大,因此不能实现精准测试。
电流会引起热偏置电压以及自热现象而对测量不利。要消除这两种不利影响,可以使用正负电流激励来消除电阻两端的热电势,或使用脉冲电流来降低自热。
对于上述两点,如有恒流源1A,驱动电流可以增大1000倍,同步弱化1000倍;进一步采取OVC偏置电压补偿,周期性的倒向测试电流,从而对电阻进行正反两个方向测试,达到抵消误差。理论性的论证是可手动实现的,例如说HIOKI3451、3545电阻计就是此类设计。但存在倒向电路设计复杂、放大电路不对称性等问题。

我从前段时间TS457豪欧表讨论中得到启发,验证了只要是正向1A和零点得到保证,可以采用脉冲电流正负向相互抵消、补偿后为零,也可以消除偏置电压热电动势,甚至可以简化倒向电路、放大电路。此类验证可以拜读一下IlovePLC的文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258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258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此类问题,说点个人感受:
以10mΩ小电阻、4线法,以及用34465A测量为例,最小100Ω电阻档对应的测试 ...

我有个低电阻测试仪就有脉冲模式 ,大电流 ,小电流三个模式。测量小电阻确实有明显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此类问题,说点个人感受:
以10mΩ小电阻、4线法,以及用34465A测量为例,最小100Ω电阻档对应的测试 ...

电流,电阻,压降和功率间的平衡是这个设计的核心。pbv是基于锰铜的,塞贝克效应并不明显,考虑到它的温度系数,封装的功率,基本上匹配4位半或三位半不难实现。前面说了10mΩ偏小,匹配4位半都比较勉强,还是0.1和1Ω更适合。我印象里pbv很少见1Ω的也比较贵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实测!电流1A,1mΩ电阻电压1.000mV。测试对象,一个0.1Ω电阻,一段测试线线阻。
这方法其实操作挺麻烦,真不如做个恒流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