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车载摄像头,可以接家用同轴录像机么?

楼主(2024-06-24):
通过转接头,似乎可以把莲花视频头转成录像机的同轴头,
有人试过把这种摄像头接到家用录像机使用么?

网友:
有啥用呢?模拟摄像头分辨率低的可怜,还带倒车线,也没有夜视功能。

网友A:
可以啊,还可以录机顶盒的电视节目

网友B:
AHD的摄像头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倒车标尺也有是车机自带,摄像头不带或者可自选,但是不是普通的模拟信号(虽然接口一样),需要支持ahd的车机,普通的模拟录像机恐怕不行

Tex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HD的摄像头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倒车标尺也有是车机自带,摄像头不带或者可自选,但是不是普通的模拟信号( ...

录像机支持ahd和cvbs的,最差的录像了也支持cv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还可以录机顶盒的电视节目

真的假的?你试过用模拟录像机录机顶盒视频么?

楼主:
你试过了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支持ahd和cvbs的,最差的录像了也支持cvbs

怎么知道家用模拟录像机是否支持a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D的摄像头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倒车标尺也有是车机自带,摄像头不带或者可自选,但是不是普通的模拟信号( ...

海康模拟录像机不支持这种ahd摄像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你试过用模拟录像机录机顶盒视频么?

没问题的,我曾经用卫星天线中星6b的机顶盒,av输出的,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曾经用卫星天线中星6b的机顶盒,av输出的,没有任何问题

你用的是哪种同轴录像机?可否说下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种同轴录像机?可否说下型号?

模拟摄像头的那种录像机好像是,bnc接口类似的,直接连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摄像头的那种录像机好像是,bnc接口类似的,直接连接就可以,

rca头可以转为bnc的,有转接头,转接之后是否就能接到同轴录像机?

楼主:
你试过么
可否看下你的车机摄像头型号和同轴录像机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家用模拟录像机是否支持ahd?

看录像机说明书,新一点的都支持,大华有个摄像头是带两个拨码开关,可以有3种编码,新老录像机都能兼容

网友:
要看格式支不支持。

网友:
你看看你的家用录像机支持不支持AHD这种格式了

网友:
这种摄像头就是AV信号,同轴只是线。。AV信号也是两根线。。如果摄像头的模拟信号格式,你的录像机也支持的话,当然就可以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