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nnodisk ID107 怎么开卡

楼主(2024-06-24):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Innodisk ID107 怎么开卡?开卡成功有奖!

网友A:
听说这主控可能是sm2244LT

楼主:
8G的卡,现在只能认到4M

网友:
引用 楼主:
8G的卡,现在只能认到4M

4mb应该是rom模式

网友B:
没看到sata供电接口,直接从数据取电?小白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sata供电接口,直接从数据取电?小白第一次见。

这个应该是供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sata供电接口,直接从数据取电?小白第一次见。

我猜这个是供电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这个是供电接口:

好神奇,原来如

网友D:
找个分区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分区软件看看。

什么分区软件?
18688771687这个是我的电话,可以电话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主控可能是sm2244LT

刚去毛子网站那边搞了点2244的工具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44L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分区软件看看。

他认盘4mb都rom模式了用分区工具干啥

网友:
这肯定不是224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去毛子网站那边搞了点2244的工具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44LT

可以交我弄一下吗?可以交学费给你。
186887716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我弄一下吗?可以交学费给你。
18688771687

你加下我qq 2602633926

网友E:
4M的ROM模式是JMF的盘,忙猜一波是JMF608/609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4M的ROM模式是JMF的盘,忙猜一波是JMF608/609的盘

JMF的软件我都有,发给你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JMF的软件我都有,发给你试试?

你是不会开吗?这给要制作一个转接口把SATA转成一个公口再用JMF20329转接卡连接就可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会开吗?这给要制作一个转接口把SATA转成一个公口再用JMF20329转接卡连接就可以开了 ...

我是第一次接触开卡,所以是个小白